运动控制
请问市场上有无线遥控伺服吗?

楼主(2008-02-21):
请问各位大侠 市场上有无线遥控伺服出售吗?

网友A:
需要达到什么目的?电源线不可能没有吧。

楼主:
TO:叫我小白。
伺服是装在一个旋转设备上的,电源的引进也是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暂且不考虑!
达到伺服的速度可以自由调整,能做到吗?需要另外加什么装置啊?

网友A:
我不知道有没有成熟产品,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有!!丹麦jvl一体化伺服,具有蓝牙模块,可实现无线接收。

网友C:
丹麦jvl一体化伺服,具有蓝牙模块,具体型号为MAC00-FB4

网友D:
听过,没见过。。
不过旋转的转台电源都引进了,其他也能引进。
电源可以用炭刷。
我见过一个轨道小车,其控制电源,电源等利用弹簧自动卷在一个大轮子上,轮子里安装了许多炭刷,还算好用。对了还有网线也利用炭刷。。
而且可靠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