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负荷为560KVA的设备要用多大的导线

楼主(2008-02-21):
负荷为560KVA的设备要用多大的导线
负荷为560KVA的用电设备,电压为380V,需用多大截面积的导线?怎么样算?
谢谢!

网友A:
功率因数?
560KVA,功率因数为1时 806A电流
240铜线2根并联
560KVA是装机功率,实际用电功率多少?功率因数太小建议加就地补偿,否则需要3根240铜线并联,同时注意电缆发热

楼主:
谢谢勇哥!
560KVA是实际用电功率

网友A:
功率因数多少?什么负载?
加热?电动机?
距离多远?铜线还是铝线?地埋还是架空 电缆沟
很多问题都必须考虑
考虑线损,线尽可能粗
我见过8根240铜线并联 1600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