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得到STEP7/MICROWIN的中文版?

楼主(2008-02-21):
哪里可以得到STEP7/MICROWIN的中文版?
有谁知道的麻烦说声哈

网友A:
设置一下就是中文版
不用偷也不用抢的

网友B:
在工具--选项--常规中把语言更改为中文CHINESE就行了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
① 点击菜单栏Tools -->  Options
② 再在跳出的窗口的左侧树形栏里点击选择  General
③ 找到  Chinese ,点选之
④ 点击窗口下方的 “OK”,此时会跳出个提示窗口,别无选择的点“确定”。
⑤ 又会跳出个提示窗口,是问你要不要保存现在有文件的,自己看着办吧(要关闭软件再次打开软件设置才能生效)

网友C(2011-08-30):
我在西门子网站下载的STEP7-MICRO Win32却安装不了

每次都显示“无效的目录”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载的WINCC,STEP7-300,400却可以安装

网友D(2016-01-21):
引用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① 点击菜单栏Tools -->  O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