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8-02-21):
电动葫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使用维护
1.新安装或经拆检后安装的电动葫芦,首先应进行空车试运转数次。但在未安装完毕前,切忌通电试转。
2.在正常使用前应进行以额定负荷的125%,起升离地面约100毫米,10分钟的静负荷试验,并检查是否正常。
3.动负荷试验是以额定负荷重量,作反复升降与左右移动试验,试验后检查其机械传动部分,电器部分和连接部分 是否正常可靠。
4.在使用中,绝对禁止在不允许的环境下,及超过额定负荷和每小时额定合闸次数(120次)的情况下使用。
5.安装调试和维护时,必须严格检查限位装置是否灵活可靠,当吊钩升至上极限位置时,吊钩外壳到卷筒外壳之距离必须大于50mm(10t,16t,20t必须大于120mm)。当吊钩降至下极限位置时,应保证卷筒上钢丝绳安全圈,有效安全圈必须在2圈以上。
6. 不允许同时按下两个使电动葫芦按相反方向运动的手电门按钮。
7. 工作完毕后必须把电源的总闸拉开,切断电源。
8.电动葫芦应由专人操纵,操纵者应充分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歪拉斜吊。
9.在使用中必须由专门人员定期对电动葫芦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采取措施,并仔细加以记录。
10.调整电动葫芦制动下滑量时,应保证额定载荷下,制动下滑量S≤V/100(V为负载下一分钟内稳定起升的距离)。
11. 钢丝绳的报废标准:
钢丝绳的检验和报废标准按CB/T5972-1986《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执行。
12.电动葫芦使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润滑油,并保持润滑油的干净,不应含有杂质和污垢。
13.钢丝绳上油时应该使用硬毛刷或木质小片,严禁直接用手给正在工作的钢丝绳上油。
14.电动葫芦不工作时,不允许把重物悬于空中,防止零件产生永久变形。
15.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故障,应立即切断主电源。
16. 使用中应特别注意易损件情况。
17. 10~20吨葫芦在长时间连续运转后,可能出现自动断电现象,这属于电机的过热保护功能,此时可以下降,过一段时间,待电机冷却下来后即可继续工作。
18.使用与管理按JB9009-1999《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规程》中第4条执行。
19.检查与维修按JB9009-1999《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规程》中第5条执行。
安全注意事项
在了解操作说明的基础上,还请注意下列事项:
1. 请对使用说明书和铭牌上内容熟记后再操作。
2. 请将上、下限位的停止块调整后再起吊物体。
3. 在使用之前请确认制动器状况是否可靠。
4. 使用前若发现钢丝绳出现下列异常情况时,绝对不要操作。
(1) 弯曲、变形、腐蚀等。
(2) 钢丝绳断裂程度超过规定要求,磨损量大。
5.安装使用前请用500V兆欧表检查电机和控制箱的绝缘电阻,在常温下冷态电阻应大于5MΩ,方可使用。
6.请绝对不要起吊超过额定负载量的物件,额定负载量在起吊钩铭牌上已标明。
7.起吊物上禁止乘人,另绝对不要将电动葫芦作为电梯的起升机构用来载人。
8. 起吊物件的下面不得有人。
9. 起吊物体、吊钩在摇摆状态下不能起吊。
10. 请将葫芦移动到物体正上方再起吊,不得斜吊。
11. 限位器不允许当作行程开关反复使用。
12. 不得起吊与地面相连的物体。
13. 请不要过度点动操作。
14. 不要用手电门线前拉其它物体。
15. 在维修检查前一定要切断电源。
16. 维修检查工作一定要在空载状态下进行。
17.使用前请确认楔块是否安装牢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