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恒压供水

楼主(2008-02-21):
acs510 一拖三 做恒压
主调速与辅泵电机功率不一样
可以吗?

楼主:
等待老师傅帮忙、、、

网友A:
应该可以哈

网友B:
acs510 一拖三 做恒压
主调速与辅泵电机功率不一样

都可以

楼主:
师傅们能说的详细点儿吗?
我最大的疑惑是
启动参数的设置
99组参数怎么设置啊?

楼主:
热心的师傅们
帮帮忙啊

网友C:
选用PFC宏
输入电机的参数

楼主:
是不是得输入调速电机的参数啊
师傅

网友C:
或留下你的电话,回给你

楼主:
您能发封信吗?

楼主:
是不是就做不成循环软启啦?

网友D:
ACS510 可以只输入调速电机的电机参数
其他副泵可通过RO点直接拖动

网友E:
你这种情况最好是用 二台主泵循环软启一台辅泵直接启动的控制方式  ACS510实际应用并不像说明书上那么完美,缺点很多。

网友F:
有没有用过富士的?

网友G:
日本人东西
不感兴趣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参数设置一般以主泵为主。或者取个比较合适的中间值。但是缺点就是,对于小功率的电机不能提供过流等保护,存在一定风险。
虽然我是做ABB产品的,但还是提倡首先支持国货,其次在选择欧美的。说日本人是猪的是在侮辱猪,中国人最好别用日本垃圾,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祖宗,更是为了你后代做的最好的事。

网友I:
你可以用PFC宏啊.你要的一拖多是可以实现的.多看到ABB的说明书吧.说的很详细了.现在有加了条新的参数,就跟好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网友J(2008-03-23):
ABB acs510是日本的东西?我记得ABB是瑞士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