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温倥XMTD3002与两线PT100的接法

楼主(2008-02-21):
我买了一个温控XMTD3002,一通电就显示HH.H不知为什么?我配的是WZPHPT100的温度传感器是两线的!我不知怎么连接才能正常显示温度,才能正常使用,我连接的不是显示HH.H就是显示2.1度就不变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急需要高手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等着用,有明白的朋友给指点一下!!QQ:574281020

网友: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法,按温控仪上的接线图再增加一根线上去

网友A:
接热电阻前先拿电阻箱试试,pt100的在阻值为100欧母时显示应为0.

网友A:
如电缆只有俩芯,在表后增加一棵线的为假三线制,也会有读数但有误差.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很简单的,如果接线没错,看看内部有没有跳线

网友C:
换块质量好的数显表和好的铂电阻。别用太便宜的!质量差不多的这一套大约就360元左右,也不会出现这么多麻烦。

网友D(2011-06-21):
为什么温度会是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