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1

楼主(2008-02-21):
   6RA70装置多次报P001 故障,导致电机停机,但是复位即能重新启动,检查电子版供电线路也无问题,只好把这个故障屏蔽掉,请问是何原因,有高手给分析下吗?

网友A:
F001是电子板电源故障,如果线路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输入电压不太稳定或者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只好把这个故障屏蔽掉》,比较危险,查一下电子板电源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