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技术和工业以太网在工业监控系统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21):
他们应用在分布式监控系统中有什么不同?包括结构和协议上有何区别?

网友A:
总线技术是根据测控设备开发的一种总线,比如profi-bus,ff等。他能兼容各种测试设备和plc信号,一般采用冗余结构,现场总线适合做控制系统。以太网采用tcp/ip协议,方便互联网接入。不同点太多,到工控网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