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的内部电路

楼主(2008-02-21):
一台Fx1s的plc输入点坏,拆开看看:<整体分成了三部分><!--输入输出板--><!--输入部分的局部放大-->

楼主:
图片太难发了,为什么发后总没反应!

输入电阻有标332和432,表示输入阻抗为3.3k和4.3K。为什么比其它的贴片电阻个头大呢?可不可以用同阻值的个头小的贴片电阻代替。

楼主:
因为其中X15输入没反应,经查其输入电阻开路,本体标识:432,这个电阻可不可以用同阻值的普通电阻替代呢?

网友A:
可以用普通色环电阻代替,功率在1/4W以上.

楼主:
自己的电脑发不了图片,换电脑试试;

楼主:
 因为其中X15输入没反应,经查其输入电阻开路,本体标识:432,这个电阻可不可以用同阻值的普通电阻替代呢?
就是上图可以看到的,本体上有432的一个贴片电阻。

网友B:
你可以先从旁边拆一个电阻,换上去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电阻问题,买一个阻值一样功率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谢楼上建议!

楼主(2008-05-17):
还真是电阻的问题。我在一个开关电源上拆了一个阻值相近的色环电阻并在原电阻上,试机真的OK了。

感觉这个PLC维修也太简单了!

网友C:
我以前被我烧掉的,咋没想到自己捣鼓稻谷呢

还是楼主心细聪明

楼主:
其实这个只是个凑巧,只坏了输入电阻!如果光耦什么的出了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从旁边拆一个电阻,换上去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电阻问题,买一个阻值一样功率差不多就可以了
替代法!

网友E:
现在本人想创业搞一些智能遥控,智能监控,智能监控,参加到现在家庭装潢行业中,以及各种元器件销售等,希望各位有兴趣的和我联系我需要你们支持和帮助.我的联系号码:015052423637

网友F:
输出也会坏,修理也简单.

楼主:
当然换输出继电器是更简单点!

网友G:
看到这,我想多说一点,这电阻在线路上是测得出来的,这个4.3K电阻是串在输入端经光耦和发光二极管到24V的正极的,如果这个输入端长期接通的话,那这个电阻就容易发热烧掉的.就算是换光耦也不算难的.

楼主:
PLC的有些输入点就是要长期接通的,如果长期接通会烧的话应该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G:
呵,那刚好这个电阻本身质量不好时就容易坏了.但是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很少的

网友H(2010-06-29):
那个电阻式功率电阻,如果是色环的个头很大并且封装材料也不通一般电阻一样(有水泥的),如果是贴片的个头较一般电阻同样要大,一般是熔断类的,就是说烧了的话就是开路,这不同于普通电子电路上的电阻,精度不高但耗散功率要大,通常用在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线路上。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电子和材料科学专业的问题。通常换了普阻在电路的功能性上不会有问题,但不保险,电路的安全的完备性被破坏,下次再烧点的话电阻就可能不会是断路而是短路了。一种问题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器件本身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使用环境中存在极端情况,电路的瞬时功率大于或是局部散热不佳是功率电阻烧掉,维修的最好换个同类的功率电阻。五六毛钱一个一般电子部件商店都有的。

网友I(2011-07-26):
我也刚用了一个FX1S的PLC,学习了

网友J(2013-12-09):
FX1N的CPU板供电的是哪几个脚,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