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千兆工业冗余环网交换机应用广泛吗

楼主(2008-02-21):
现在千兆工业冗余环网交换机应用广泛吗?
主要在哪些行业应用?

网友A:
供热系统
卓越信通TSC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冗余环网热网通讯解决方案

一 需求分析
  本设计方案针对青岛某区集中供热系统做出的方案要求,根据地理位置需要,以及热力控制光纤网要求。网络拓扑必须具有实时采集功能、长距离、高带宽的网络传输和冗余备份等特性。在结合该网络的实际情况,决定组建光纤网络并选用光纤布线产品。方案要求既要充分满足小区热力站检测网络的需要,又要协调配合通信应用网络。因此我们选择专业的工业级网络通讯设备以提供工业级的可靠性, 达到长期无故障连续运行的需求; 也只有专为工业设备管理所设计的功能,才能彻底监控工业设备的状态与网络运行情况,将可能的事故防范于未然。

二 解决方案
  针对本工程具体环境的要求,本方案决定采用工业级冗余环网交换机,构成冗余光纤环形网络结构,环形网络设备采用美国卓越公司的TSC 系列工业以太网产品,分布在32个结点的32台TSC Carat 5008fc2-15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光纤链路连成环状拓扑结构,此结构充分利用了工业冗余环网结构的优点,当通讯链路发生故障时其网络传输的恢复时间被控制在300毫秒以内,而如果用普通民用以太网交换机构造链路冗余网络,其恢复时间长达30秒以上,显然无法满足数据传输的不间断需求,这也是TSC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与民用以太网交换机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明显优势。
  另外,此环形拓扑结构便于工程扩充和维护,安全性能高。采用网络监控软件对网络控制器进行网络实时监控,同时和热力SCADA系统进行有机协调,保证互不影响。

http://www.gkong.com/co/meiguozhuoyue/solution_detail.asp?solution_id=2331

网友B(2009-09-03):
西门子工业交换机

入门型 SCALANCE X-005非网络管理型 SCALANCE X-100网络管理型 SCALANCE X-200网管增强型 SCALANCE X-300高性能模块化 SCALANCE X-400
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

温度测量仪表压力测量仪表流量测量仪表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物位测量仪表
工业自动化产品

S7-200可编程控制器S7-300可编程控制器S7-400可编程控制器LOGO!通用逻辑控制模块工业电源智能传感器人机界面-HMIDCS系统西门子工控机IPC工业通讯网络
变频器

Micr.master4系列变频器

------------------
祝君
商祺
北京中轻恒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院华杰大厦7B6
电话:(010)62128366/62164588/62164788
传真:62164988
孟先生 邮编:100098
网址:www.zqht.com.cn

网友C:
千兆在含有视频或者广播通信的应用中较多,现在强调多网合一,语音数据视频都在一个网络里面跑,带宽要求较高。现在应用非常多,没啥问题

网友C:
冶金,煤炭,电力,地铁都很多

网友D:
应用确实不是特别的 多 ,重要系统主要都是 百兆环网;关键看数据和系统 特点了;有些工业及车载视频系统在评估千兆和百兆方案 时 意见都不是特别统一 ,百兆方案更稳定,系统更容易实现,千兆方案 优势也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