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用CX—PROGRAMMER编写梯形图的时候,怎么可以把梯形图种的横线(条)根据编程的需要来缩短或延长,用什么命令

楼主(2008-02-21):
如题

网友A:
橫線——————Ctrl+右方向鍵頭  添加
                Ctrl+左方向鍵頭  刪除
豎線——————Ctrl+下方向箭頭  添加
                Ctrl+上方向箭頭  刪除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说得不是太清楚,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软件中,从左母线到右母线的长度是默认长度,但现在我变成时,发现条的长度不够,能不能把条延长超过默认长度

网友A:
可以,如果您在CX-P軟件內的工具——》選項中將顯示右母線的勾取消的話,右邊母線就會不存在,或者也可以選擇擴展到最寬的條也可以。

网友B:
学习到了一招

网友C:
你的程序可以超过右面母线长度,不会影响程序的工作。

网友D:
楼上的。
  你的程序可以超过右面母线长度,不会影响程序的工作????
         疑问

网友E:
学习了,高手如云

网友C:
TO MEBO
就是说,你右面母线不是你程序长度的限制。
如下图的画圈部分。

网友C:
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F:
楼上的说的一点没错,完全可以!一直在用!

网友G:
学习了

我是谁。。。。

网友H:
顶‘雪世界’;另外右侧母线的 位置可以调整。

网友I(2008-04-06):
楼上说得对,程序超过右母线也没有关系,程序会正常运行的,打印时也会自动换行

网友J:
高手也好多啊! 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J:
高手也好多啊!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K(2008-08-19):
学习了,大家太强了!!!!!!!!!!!!!!!

网友L:
雪世界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顶‘雪世界’;另外右侧母线的 位置可以调整。

是的可以调整右母线的位置,在软件“工具”——“选项”——改变显示右母线的单元格数即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高手也好多啊!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O:
还真从没用过这个功能,没觉得很必要啊

网友P(2011-12-21):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Q(2019-11-30):
线连接模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