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232转485 再转回232?

楼主(2008-02-21):
由于PLC的通讯端口(RS232)与RS232设备之间距离较远,现在可否用两个RS232转485设备,将232转换为485,长距离之间采用485通讯?
有谁使用过这种方法?做过的请发个言,只有理论经验的还是算了。
另外,我用了两个S7-200编程电缆充当RS232转485设备,没有成功,是不是这样的连接方法不能采用端口窃电的串口转换设备?

楼主:
不能沉 顶起!!

网友A:
s7-200编程电缆的电源来自PLC侧,另四星公司生产有串口远传的装置,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我們公司做過,買輛個轉接器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的,在PLC的两个端口附近分别加232-485和485-232转换器就OK.

网友D:
我做过的,如果距离远的话可以用带电源的.用过宇光配套的/波士的/等等都还可以

网友E:
要用有源的

楼主(2008-12-29):
tweety说的对   要用有缘的

无源的 距离长了够呛

网友F:
用2个RS232→RS422/485转换模块就可以了,推荐研华的ADAM-4520型模块,隔离型,DC10-30V电源。笔者工程曾有成功应用案例。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台湾研华ADAM4520型RS232→RS422&RS485通信转换模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A52A-2C6B9D84EBB6

楼主(2009-03-11):
232有一段要交叉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