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有噪音

楼主(2008-02-21):
请问各位:超声波清洗机产生的噪音有多大?我这里有一台无锡的超声波清洗机的噪音有80分贝,清洗液晃动时还有尖锐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靠的就是强烈的高频震动,噪音是一定会有的,而且还可能很高。

网友B:
它是一个什么工作原理,有没有用到变频器.

网友A:
就是石英晶体,给他通以一个几十k的高频电压,他就产生强烈的高频机械震动,带动清洗液高速震动,从而达到清洗目的。

楼主:
清洗液晃动时还有尖锐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超声波清洗声音是很大的!!我们一般都要带耳套才能进去的!!为了保护耳朵!!

网友D:
大概就是高频振动在水面上来回激荡形成自激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