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接近开关接线图

楼主(2008-02-21):
海为PLC与PNP接近开关接线图(左为内供电,右为外供电):

海为PLC与NPN接近开关接线图(左为内供电,右为外供电):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B(2008-08-28):
市面上所有的PLC都有的功能就没什么新意了,要是能把输出电源功率做得足够大,再加多一个5V输出,那就有意思了.不知道海为的是想

做大做强呢?还是太多国产PLC的理念,只向钱看.

网友C(2009-06-17):
好像NPN与PNP的接线正好相反,与网上的接线都相反。多多指教!

网友D(2009-08-01):
请教高手一下,在PLC接出来的接近开关没反应怎样判断?

网友E(2017-06-16):
图中的接近开关是设么意思,里面的接线图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