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冗余环网与民用三层网络的区别

楼主(2008-02-21):
工业冗余环网与民用三层网络区别?
工业冗余环网与民用三层网络区别?
工业冗余环网与民用三层网络区别?

网友A:
    路由协议能够提供冗余链路,但网络收敛时间长。四种最常见路由协议是RIP、IGRP、OSPF和EIGRP。在上述几种域内路由算法中,RIP和IGRP的收敛时间相对较长,都是分钟数量级的;OSPF要短一些,数十秒内可以收敛;EIGRP最短,网络拓扑发生变化之后,几秒钟即可达到收敛状态。收敛是路由算法选择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收敛时间是指从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到网络上所有的相关路由器都得知这一变化,并且相应地做出改变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间越短,网络变化对全网的扰动就越小。收敛时间过长会导致路由循环的出现。
    三层设计的网络虽然可扩展性高,并且在民用领域是事实上的标准,但是由于数据转发延迟大、带宽低、网络收敛时间长、配置与实施复杂繁琐等缺点,并不适用于工业现场环境。工业化设计的冗余环网简洁高效是专为工业现场环境设计,带宽高,低于<300ms的网络故障恢复时间,满足工业现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