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2-21):
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工业冗余环网协议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Supreme-Ring协议是在工业以太网使用的冗余机制。Supreme-Ring协议和生成树协议有点相似,Supreme-Ring协议也定义了一种数据包,称为HELLO包,又称为WD包(Watch Dog Packets)。交换机之间用HELLO包通信,在主交换机上动态选择主链路和备份链路。但是因为从中心桥到任何网段只有一个路径存在,所以桥回路被消除。在工业冗余环网网络环境里,交换机不会立即开始转发功能,主交换机(Local)由手动指定,选择主链路和备份链路建立一个指定路径,由Supreme-Ring协议自动指定。一个工业冗余环网网络里面只能有一个主交换机(Local)。主交换机(Local)会定期发送配置信息,这种配置信息将会被所有的从交换机(Remote)发送。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网络状态将会重新配置。
当指定主交换机(Local)之后,在转发数据包之前,所有端口都以阻塞方式启动。运用Supreme-Ring算法,主交换机(Local)选择最低COST值的端口作为主链路,另一条COST值高的端口作为备份链路。备份链路不转发数据,只接收和处理HELLO包,处于热备(Hot Standby)状态。从交换机(Remote)没有主链路和备份链路的区别。Supreme-Ring协议是一种简洁高效的冗余协议,能够保证环网在链路故障时,在300ms之内恢复网络通信。Supreme-Ring的状态:运行Supreme-Ring协议的交换机上的端口,总是处于下面四个状态中的一个:阻塞:所有端口以阻塞状态启动以防止回路,处于阻塞状态的端口不转发数据帧但可接受HELLO包。热备:不转发数据帧,但学习MAC地址表,在主链路故障时,在300ms之内,立刻进入转发状态。转发:可以传送和接受数据数据帧。 禁用:通常由于端口故障或交换机配置错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