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电机励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8-02-21):
有几台直流电机同时连在同一整流变压器母线上(每台电机都有相应的变频器控制,变频器选用意大利SIEI公司的TPD32变频器),在几台电机都工作时,当其中一台电机励磁绝缘对地比较低时,会造成其它变频器报“励磁丢失”故障,我个人认为是谐波干扰造成,但是找不到实际证据,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再次请教各位,电机励磁绝缘对地比较低时,会对电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B(2008-09-01):
同样的问题,关键是电机或者电缆有接地点!

网友C(2009-10-29):
帮你顶下吧。我只是知道直流电机工作起来会对电源造成影响。电机要有个电路来抑制对电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