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slc500 与 panelview plus 通讯问题

楼主(2008-02-21):
第一次用slc500 与 panelview plus 做通讯,发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采用df1方式通讯(slc5/05),只有以太网方式。以太网配置之后,触摸屏仍然读不到数据,请各位高手指点,什么原因,地址格式应该是怎样的?我怀疑地址格式可能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对网络比较模糊。

通讯双方必须采用同一网络协议,包括硬件接口和软件协议,即如使用DF1协议,则PLC采用DF1口,面板也采用DF1口,以太网也是这样。检查一下面板是什么接口。

PLC和面板在出厂时对通讯口有默认的组态参数,如需要,则需要改变。如DF1协议,可能节点号都是1,必须用计算机先与PLC通讯,进行组态,将PLC设为0.

以太网需要设IP.

网友B:
slc500 与 panelview plus 通讯我们也有用过,不过是用的DeviceNet方式。

网友C:
可以用串口,PVP可以直接读到PLC的地址,不需要格式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pvp直接读到PLC地址是如何实现的,在STUDIO编辑画面是直接输入plc的地址就行么?

网友E(2008-04-04):
用串口的DF1或以太网都可以。

读写PLC变量可以在组态画面的时候看到PLC的在线变量或离线变量。

网友F:
挺模糊的

网友G(2008-05-10):
挺费解的.

网友H(2011-05-31):
模糊费解啊!!!模糊费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