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准仪表及传感器

楼主(2008-02-21):
对仪表进行校准用那些仪器,变压器油检测需要到哪里检测?

楼主:
仪表是PT100输入4—20MA输出

网友A:
你要是检测PT100输入的话,找一个高点精度的电阻箱,多找几个点测量一下就是了
变送输出,拿一个进度高一点的电流表之类的测一下实际有多少mA,根据自己设定的量程,计算一下,再做个对比就知道他的精度了
或者你找相关的仪表计量部门去检测一下也可以,不过得掏钱!

变压器就不知道上哪儿检了

楼主:
变压器各连接件都不能紧固的太紧吗?高压开关柜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耐压实验啊?

网友B:
如果仪表是PT100输入用精度0.25级的电阻箱(精度必须高于仪表)
如果仪表是4-20MA输入可用数字万用表(精度必须高于仪表)
如果仪表是热电偶输入可用电位差计
不知道你说变压器是压力变送器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压力表校验台 和标准压力表 标准电流表来检测。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C:
如果仪表是PT100输入用精度0.25级的电阻箱
如果仪表是4-20MA输入可用信号发生器br>如果仪表是热电偶输入可用电位差计
不知道你说变压器是压力变送器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压力表校验台 和标准压力表 标准电流表,打压器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