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Z47-63空气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2-21):
我公司用一个DZ47-63断路器(三相的20A)控制一台220V550W水泵。当水泵堵转时,电机都烧毁了,可是断路器没有自动掉闸保护。是不是三相的只用两相它就不动作了?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550w的用20A的当然不会跳闸,你的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太大了。

网友B:
是应该选择电流比较小一点的,最好是那种专用于电动机保护的,可以调节电流的

网友C:
   我是维修电工,现在在改造断路器DZ47系列延时特性检测台。将63改为100,设备陈旧没有图纸。现在向各位同行讨教,索取图纸。谢谢!

网友D:
晕死,你是新手吧?550W用20A的?还是3P??
0.5KW的用5A的足够了。三相的空开用单相。等于直接

网友E:
断路器额定电流太大

楼主:
这个断路器不是我安装的,现已改成10A/2p的了。我就是想知道它的内部原理是怎样检测短路电流的,要是选5A/3P的断路器,电机短路时它会不会动作。

网友F(2008-04-17):
老兄,DZ47系列C型用于照明,D型用于电动机你检查一下你的开关,另外最好不用DZ47系列做电机保护,再说你的开关也太大了点

网友F:
忘了告诉你,我们单位4A的开关0.75KW电动机照烧

网友G:
保护不到位断路器太大了,一般按1.2倍额定电流选者

网友H: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把开关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里面应该是一个电流线圈串在主电路里,

线圈里面有磁芯,当通过过负荷电流时磁力吸动相应的跳闸脱扣装置切断故障电路,当然了还有的

断路器是通过电流产生的热量来使一些材料发生形变道理跟上面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I(2010-01-26):
一般来说开关容量=电机功率*2*1.2就行了。你那个0.55W 的电机应该选用0.55*2*1.2=1.32A  我知道的断路器里只有

ABB S280-2PK1.6A   能行。

网友J:
空开就没给你准备过载保护功能,你非要那样用。

网友K:
三相0。55KW如LIUSX2578所说差不多,不过我认为楼主说的是单相电机,单相0.55KW电机电流为4.65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