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1丢脉冲报警

楼主(2008-02-21):
591直流调速器(150A)带一个假负载(电炉丝),采用励磁电压控制。当负载较轻时(35欧姆),输出电压抖动,励磁电压也受到了干扰。加重负载时(15欧姆)输出电压平稳了,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丢脉冲报警。我是初学欧陆,请懂行的指教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啊?难道上工控网的没有一个懂行的吗?还是都比较忙,没时间回啊!或者说这个问题比较难?

网友A:
拉闸的:你好,首先不知道你这态调速装置是新的还是老的。因为调速器报警丢失脉冲,且电机有低速抖动现象,可能591真的缺脉冲了,要检查触发极了。另外,负载最好不要用电炉丝这样的纯感性负载,如果591处理好了,带一台小电机试试。

网友B:
用电炉丝等假负载只能简单判断调速器是好是坏,一般配合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正常,你上面的电压波动厉害是因为电流环调谐不当,所以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丢脉冲报警。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的回帖。这两台欧陆都是新的,我用的是双欧陆,两台都试过,都是丢脉冲报警

网友C:
带电机,做个自整定
不行就把丢失脉冲报警屏蔽掉

楼主:
请问周工丢脉冲报警怎么屏蔽啊?

网友D:
不应轻易屏蔽报警,建议带电机整定

网友B:
进入调速器的保留菜单,然后找到正常禁止菜单,在里面输入0X0002就可以把丢脉冲报警屏蔽了。不过最好做个自动调谐,如果不能解决再屏蔽。我的Q是 31740304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现在设备还没有正式调试呢,到时我再请教大家。

网友E(2008-11-24):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F:
请问调速器的 脉冲怎么测?

网友G:
进入调速器的保留菜单,然后找到正常禁止菜单,在里面输入0X0002就可以把丢脉冲报警屏蔽

网友H:
电流太低会出现丢脉冲故障

网友G:
呵呵,我们有测试台,,测脉冲

网友I:
这是由于用电阻负载的原因,可以将电枢的流调比例参数调小些,《1 可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