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高温计的测量原理、标准和运用实例

楼主(2008-02-22):
http://www.mkyd.net/

(摘要)用红外高温计进行非接触温度测量有许多的优点,它的运用范围从很小或难以接触到的物体至腐蚀性的化学物和敏感的表面物。本文将讨论此优点,给予正确选择红外高温计的决定性等加以说明运用范畴。 由于原子和分子的运动,每一物体都会辐射电磁波,对非接触温度测量最重要的波长或光谱范围是在0.2至2.0μm。这一范围内的自然射线,人们称作为热辐射或红外线。
由被测物辐射的红外线所进行温度测量的测试仪器,按照德国工业标准DIN16160被称为辐射温度计,辐射高温计或红外测温仪。这些名称也适用于那些由被测体辐射的可见彩色射线所进行温度测量的仪器,及由相对频谱的辐射密度导出温度的仪器。
一、红外测温仪温度测量的优点
    通过接收被测体辐射的红外线而进行的非接触温度测量有很多的优点。这样那些难以接触到或运动着的物体就可毫无问题的进行温度测量,如传热性能差的或很小的热容量材料。红外高温计很短的响应时间能快速地实现有效调节回路。高温计不拥有会磨损的部件,因而就不存在如使用温度计所存在的连续费用。特别是在很小的被测物体,如用接触测量,由于物体的导热性将产生很大的测量误差。这里可毫无疑问的使用高温计,及用于腐蚀性的化学物或敏感的表层,如在油漆,纸张和塑料轨上。通过远距离的摇控测量,可远离危险区域,使操作人员无危险性。
二、红外高温计的原理构造
    把从被测物接收的红外线,由透镜经过滤波器聚焦在检波器上。检波器通过被测物辐射密度的积分,产生一个与温度成比例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在此后相连接的电器部件中,把此温度信号线性化,发射率区域的修正,及转换成一个标准的输出信号。
原理上有便携式高温计和固定式高温计两种,因此,在选择合适的红外高温计用于不同的测量点时,以下的特征将是主要的:
 1、瞄准器
    瞄准器有此作用,高温计所指的测量块或测量点可以看见,大面积的被测物可以经常不要瞄准器。在小的被测物和较远的测量距离时,瞄准器以透光镜形式带有仪表板刻度或激光指向点是值得推荐的。
 2、透镜
    透镜确定高温计的被测点,对大面积的物体来说,一般带有固定焦距的高温计足够可以。但在测量距离远离聚焦点时,测量点边缘的图像将不清楚。为此,采用变焦镜更好,在所给予的变焦范围内,高温计可调整测量距离,最新的高温计带有变焦的可替换镜头,近透镜和远透镜可不需校准复检进行更换。
 3、传感器,即光谱接收器
    温度是与波长成反比的。在低物体温度时,对长波光谱区域敏感的传感器(热膜传感器或热电传感器)是很合适的,在高温度时,将用对短波敏感受的,由锗,硅,铟-镓等组成的光电传感器。
在选择光谱敏感性时,还要考虑对氢气和二氧化碳的吸收光谱带。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即所谓的“大气层窗”,H2和CO2对红外线几乎是穿透的,因此高温计的光变敏感性必须在此范围内,以便排除大气层浓度变化带来的影响,在测量薄膜或玻璃时,还要考虑到这些材料在一定波长内不易穿透的。为了避免背景光线引起的测量误差,运用相宜的,只接收表面温度的传感器,金属有此物理特性,发射率随着波长的减小而增大,经验而谈,测量金属的温度,一般选择最短的测量波长。
三、发展趋向
    如许多的传感技术领域,高温计的发展趋向也走向小型的,精巧的造型,圆型的,带有中央螺纹的外壳是最理想地安装于机器和设备的造型,这一发展趋向的实现,是通过不断的电器部件微型化,及高度的微积分使得愈来愈小的,愈来愈精致的电器部件浓缩于愈来愈小的空间。与过去模拟技术相比,通过微控件的应用,提高了检波器信号线性化高度的精密性,因而也提高了仪器的精确度。
市场供应需要快速的,价廉的测量值接收,它能直接输出一个与温度成比例的,线性的电流/电压信号,测量值得处理,如平整功能,特殊值储存,或边界接触将放置在智能显示器,调节器或SPS(程序控制器)上,通过电缆外接的发射率调整,可以危险区外,即便机器开动着,也可修正,这时也可由SPS来调整。 通过身控件的运用,现在可毫无问题地实现数据总线接口,但网络连接至今还未实现,对信号的继续处理,还延用过去的标准模拟信号。在检波器段,用了新的材料作光电传感器,证实了敏感性的提高,乃至分辨率的提高。在热膜传感器中,新的传感器只需要更短的调整时间,带瞄准器高温计的最新发展,是变焦的更换镜头,不用校准复检即可替换,对不同的测量位置用同一基础仪器,节约了仓库管理费用。
四、选择高温计的主要标准
    高温计的运用主要由测量范围所决定,不论是测量电压,还是测量区域的始值,都应与测量工作的要求相符,选择愈大的测量电压,分辨率就俞小,因而准确性就差,特别在低测量温度始值时,选用大的测量电压,准确性将成倍的减小,因而值得推荐的是,选择可能的最小测量电压。
测量区域的始值时决定了光谱的敏感性,以至也决定了检波器的型号,测量的误差由于发射率的错误调整,在短波的传感器要明显地比长波传感器小,所以在热膜传感器(8~14μm)800℃时,由于发射率的错误调整所引起的测量误差,将五倍的大于锗-光电二级管的传感器(1,1~1,6μm)。锗-光电二级管的传感器容许的测量范围从大约250℃起。
    举例说明,在陶瓷工业或发电厂的燃烧过程,测量范围通常在0~1300℃。为了避免大的误差产生,应该选用短波检波器的高温计。尽管它的高测温值从250~1300℃
另一个选择合适高温计的标准是间距比例。这里指的是测量距离和测量点直径的比例关系,如果被测物小,测量距离大,或所谓的“热点”在大面积上,那就需要大的间距比例。相反如果大面积的测量点,由于传感器对测量点的是间值有一个稳定的输出信号,固选用小的间距比例。
另外要确定的是,高温计是否带瞄准器装置,因为瞄准器装置将提高50%的成本,这里关键是一个价钱的部下,在大面积的测量物体时,通常可以不要组装进瞄准器,代之的是一个外接的瞄准器,它将用于高温计在安装时的矫正,这样就有价格上优势,众多的测量处只需一个瞄准器。
对小的测量物体或者远离的测量距离就需随时能瞄准的可能。在一个带仪表板刻度的透光镜,人们可看清测量点的实际大小,价格便宜的是用激光指向点,但它只能逐点进行测量,在测量闭式炉等相似类时,需要一个透视窗。 由此需要决定,高温计是否需要,及南非要哪些功能?如平整功能,特殊值储存,边界接触或电脑接口,为了高温计的相适于测量物表面,发射率调整的可能有性是必须的,其他的功能可以价廉地通过连接记录仪,调节器或程控机来实现。 此外,对某些运用来说,外型结构也是决定因素,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高温计以镜头只带光学部分,由光导电缆连接电器部分,放置于远离高温地带,优点在于,可以节约冷却装置。
    最后是高温计型号,是光谱高温计,还是比率(双色)高温计,光谱高温计接收一个波长的辐射密度,与此不同的是比率高温计带双重传感器二个单一的传感器,它将测量二个不同波长的辐射密度,这二个检波器信号的比便再现温度的比例关系,由于中间介质如蒸汽,灰尘在高温计的辐射内,或发射率的变动,至一定的范围内,这二条线路不显示信号变动。但单色光谱高温计将马上显示此变动,故此率高温计优先用行管式转炉或在金属制造和加工业中,辐射干扰较严重的场合。
五、运用举例
    不同高温计的运用可能性是极其广泛的,近几年内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开辟了愈来愈多的运用领域,特别在低温区域或用于替换一般的传统温度计,下面的实例是关于使用及解答案的概况。
 1、混凝土加工业
    在混凝土加工时,温度是对凝结时间和由此而定的坚固性起关键作用,特别是安全混凝土,得达到一定的加工温度,接触探针将机械地由于水泥的腐蚀作用而很快损坏。而高温计即可直接接受搅拌滚筒的温度,也可是混凝土出口时的温度,因为ISO9000的质量检验的需要,温度必须与其它的生产参数一起以文件形式被记录下来,上于脏乱的工业环境,需要十分坚固的,如防尘,防水的测量镜头,为了防护高温计,采用相宜的附件如轴向间隙喷嘴,光镜保护盖及

网友A:
你说的在造纸行业中的应用,是否指的是软压光?

网友B:
不太明白!不过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A:
那是在什么机型上用的?

网友C:
我们知道红外测温是测量接受到的最短的红外波长来显示出被测目标的温度.
但是为什么8-14微米光谱反应的测温仪和0.86-1.06光谱都能测出1000度的温度.
难道"反应光谱"这个指标和接受的红外波长 也就是和测试目标没关系.
那为什么测温仪都有这个参数呢.

网友A:
在你举的例子当中,第二项是什么机型?
还有能否探测高温油辊的温度?

网友D(2008-03-25):
在线测温模块说明书,供你参考。
1. 普通光纤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http://www.kaimingkeji.com/sms/cewenmok.pdf ;
2. 激光瞄准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http://www.kaimingkeji.com/sms/cewenmok-jg.pdf ;
3. 调焦型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http://www.kaimingkeji.com/sms/cewenmok-tj.pdf ;

网友E:
楼主的、楼上的东东应该看看!

网友F:
光亮辊温度用红外高温计也可以测,具体联系DEVIN.SI@RAYTEK.COM.CN

网友G:
冶金行业LAND and RAYTEK 不知那个更有经验些?

网友H(2008-05-29):
有炼油的大虾吗     这种测量方式可应用到催化裂化装置提升管的出口温度吗

网友I:
 很少见的文案。

网友J:
能测量重油燃烧的烟气温度吗?1400度

网友K:
红外测温仪可配套变送器?

网友L(2008-07-22):
一直不是很明白。测量的是被测目标的辐射?

网友M(2008-09-19):
冶金行业中英国LAND的高温计我们是经销商13618330330,来电咨询,我是技术部

网友N(2008-10-27):
有哪位师傅使用AT5010A频谱分析仪的,我们买了一个,但是用不明白。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O:
当被测介质与传感器间有烟尘时,能保证准确度吗?

网友P(2008-12-30):
改进0到1600测温

网友Q:
楼主你好,请指导,我现在有西克麦哈克氧及二氧化硫分析仪坏了,你知道哪里能修吗?谢谢,,,刘   1321320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