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os执行器,急

楼主(2008-02-22):
在同一小段母排下给7台sipos执行器供电,近二周以来出现一莫明其妙的故障:在立磨停机时有3-5台执行器的三相电源开关掉闸,开关容量为6A,有的执行器没有给开关信号也出现开关掉闸现象,不知何原因,已经影响到生产,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楼主:
几台执行器现场均打开检查了,没发现有短路及线松等现象,这种情况均出现在立磨停机后,也没有报警信息.

网友B(2009-04-18):
不是执行器的问题。可能是立磨停机时相关的较大动力电源经过大电流,导致跳闸

网友C:
我们多次遇到类似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开关有问题!

欢迎咨询:mksvc 13438952704

网友D(2009-06-08):
查回路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E: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