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工控网的VIP用户啊,为什么我发不了图片?

楼主(2008-02-22):
我是工控网的VIP用户啊,为什么我发不了图片?

楼主:
第二个空的回复就是一个图片。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添加上去。如果发表成功,你即时浏览的话,会看到一个小叉。过一会儿就会显示图片了。

楼主:
问题是我发图片后不会出现小叉叉,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提交后页面刷新就是空的。

楼主:
换台电脑发试试.

楼主:
同样的图片,换电脑可以发,为什么自己的电脑发不了呢?有知道的高手请赐教!什么原因呢?

网友B:
电脑有问题
操作系统重新安装

楼主:
不会吧!重装系统,很多软件都要重装,又要折腾一天了!

楼主:
再试一试!

网友C:
把个人防火墙禁用

楼主:
关掉上网助手再试一试。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并没有单独的防火墙软件啊!

网友D:
图片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审核过后既可以看到图片了.

楼主:
这也不是审核的问题。

楼主:
真正的问题还是不知道。现在还是发不了图片。
哪位高手有办法,除了重装系统?

网友C:
再试试把IE浏览器的Internet选项里的“安全级别”还原为默认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试一下看。

楼主:
看来还是不行!谁还有招?

网友C:
还原为默认设置后要把所有的浏览器窗口都关闭,然后再重新开,设置才生效呢

楼主:
看来还是不行

楼主:
奇怪了,又可以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