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2-22):
哪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管子?5
                                G向右转90度
另一个   5
         K6向右转90度

网友A:
贴图出来

网友B:
看不懂,有图没?

网友C:
应说顺时针或逆时针,什么叫右转?

网友D:
不明白
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E:
说清楚封装也好啊。

网友F:
一定要把问题反映清楚才行

网友G(2008-04-13):
看不懂,你的二极管上不会就这样标吧!???

网友H:
    晕,看不懂说什么的

网友I:
真乃天书,看不懂啊!

网友J:
tian  shu   ,zen shi  tian  shu.

网友K:
带 GK  的肯定是可控硅,楼主所说2个二极管,那肯定是双向可控硅了。呵呵呵

网友L:
真是天数,得猜

网友M:
没有表达清楚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