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1107版本恒压供水参数

楼主(2008-02-22):
1.运行参数
表中符号说明:
×   —— 表示该参数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更改;
*    —— 表示该参数与变频器的型号有关;
---- —— 表示该参数为保留参数,显示“----”。
代码 名   称 说   明  最小 单位 出厂设定  更改 限制  编码 地址
L-63 输入端子1功能选择(X1: 0~28) 0: 控制端闲置1: 多段速控制端子12: 多段速控制端子23: 多段速控制端子34: 多段速控制端子45: 正转点动控制6: 反转点动控制7: 自由停机控制8: 外部设备故障输入9: 加减速时间选择端110:加减速时间选择端211:频率递增控制(UP)12:频率递减控制(DW)13:频率设定通道选择端子114:频率设定通道选择端子215:频率设定通道选择端子316:简易PLC暂停17:三线式运转控制18:直流制动控制19:内部定时器触发端20:内部定时器复位端21:内部计数器清零端22:闭环控制失效23:  PID第二设定值有效24-28:保留29:内部计数器时钟端30:外部脉冲输入 1 1 × 51H
L-64 输入端子2功能选择(X2: 0~28) 1 2 × 52H
L-65 输入端子3功能选择(X3: 0~28) 1 3 × 53H
L-66 输入端子4功能选择(X4: 0~28) 1 4 × 54H
L-67 输入端子5功能选择(X5: 0~28) 1 6 × 55H
L-68 输入端子6功能选择(X6: 0~29) 1 7 × 56H
L-69 输入端子7功能选择(X7: 0~30) 1 30 × 57H
H-14 可编程多段速运行设置 LED十位:简易PLC的时间计算单位1:分钟    0:秒LED个位:PLC的动作模式0:不动作1:单循环2:连续循环3:保持最终值4:摆频运行5:单循环停机模式6:连续循环停机模式7:保持最终值停机模式 1 0 × 6AH
代码 名  称 说  明 最小单位 出厂设定 更改限制 编码地址
H-38 面板电位器输入增益系数 0.01~5.00 0.01 1.00 82H
H-39 制动单元使用率 0~100 1 25 83H
H-40 继电器输出的功能选择 0:故障状态以及在过热/过载的限流运行状态下1:辅助小泵输出 1 0 84H
H-41 电机极数 2-14 1 4 85H
H-67 下限频率持续时间(减泵判断) 0.1~1000秒 0.1 300.0 9FH
H-68 上限频率持续时间(加泵判断) 0.1~1000秒 0.1 300.0 A0H
H-69 电磁开关切换延迟时间 0.1~10.0秒 0.1 0.5 × A1H
H-70 泵切换频率(减泵和轮换时) 0.00 ~上限频率 0.01 25.00 A2H
H-71 定时轮换间隔时间 0.5~100.0小时 0.1 5.0 A3H
H-72 定时供水时间 0.5~24.0小时 0.1 24.0 A4H
H-73 睡眠/辅助泵频率 0.00 ~上限频率 0.01 25.00 A5H
H-74 睡眠延时 0.0~3600秒 0.1 60.0 A6H
H-75 唤醒/禁用辅助泵值 0.1~100.0 0.1 75.0 A7H
H-76 唤醒延时 0.0~60.0秒 0.1 0.50. A8H
H-77 保留参数 A9H
H-78 保留参数 AAH
H-79 PID预置频率 0.00 ~上限频率 0.01 0.00 ABH
H-80 PID第二设定值 详见参数说明 ACH
H-81 本机地址 0~30 1 0 × ADH
H-82 RS485通讯模式 0~1999 1 300 AEH
H-83 连动设定比例 0.10 ~ 10.00 0.01 1.00 AFH
H-84 保留参数 B0H

如有问题请拨打技术热线0755-86095013

网友A(2011-07-08):
博世力士乐变频器恒压供水一拖一0。2Mpa怎么设置?

网友A:
博世力士乐变频器恒压供水一拖一0。2Mpa内部PID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