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用过组态王报警功能的请进

楼主(2008-02-22):
如果有1堆报警,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检测用户是否把所有的报警都确认了?或者有什么办法知道当前一共有多少条报警,其中还有多少条未确认。

网友A:
是否可以通过系统已定义好的自定义函数完成。

网友B:
变量的报警域
.Ack:表示变量是否被确认。初始或变量产生新报警而未被确认时,该域的值为0,当变量的报警被确认后,域的值为1。
.Alarm:表示变量当前是否处于报警状态。变量处于正常状态时,域的值为0,变量处于报警状态时,无论是否被确认,域的值为1。
.AlarmEnable:表示变量的报警使能状态,可读写。当.AlarmEnable置0时,变量即使满足报警条件也不会产生报警,只有将.AlarmEnable置1,变量才会产生报警。.AlarmEnable默认值为1。
通过这几个报警域,再加上简单的编程,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