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多幅面广告展示装置

楼主(2008-02-22):
    介绍一种以广告布为画面载体,多幅画面滚动展示的广告装置。描述了该广告装置的工作原理及主要性能,给出了基于PLC的控制法。
    灯箱是一种常见的广告装置,其主要型式有单面灯箱和双面灯箱两种,为增加信息量,少数场所使用多面灯箱。随着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大容量的灯箱广告,将会逐步被采用。本文所述的多幅面广告装置,采用小型PLC控制,以卷辊卷绕广告布的方式,滚动展示喷绘在广告上的多幅广告,适用于构成单面或双面灯箱。
     工作原理及主要技术参数    该广告展示装置主要由驱动电机3、11及与电机同轴的电磁制动器4、12,减速齿轮2、10,单幅画面定位检测光电开关5,幅面总长限位开关6,可编程控制器等组成。图1  为广告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其工作原理如下:电动机3通过齿轮减速机构2带动卷辊1顺时针转动,将广告卷绕在卷辊上,此时,广告画面自下而上运动(称正向展示),当广告布移动的距离等于一幅广告画面的高度(如2米)时,贴在广告布上的反光片7将来自定位检测光电开关5的红外光束反射回去,光电开关5检测到该反射光束后产生一脉冲信号,并送至PLC的I1输入端(见图2)。PLC不断扫描执行图3所对应的程序,检测到上述信号后,切断电动机3的电源,同时电磁制动器4、12失电,电机被迅速制动,欲展示的广告画面停顿下来,装置展示该幅广告。每幅广告被展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PLC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T,展示时间达到设定值(如T-3分钟)时,PLC控制电动机3再次启动、运转,重复上述各动作过程,进而展示下一幅广告。装置正向展示到最后一幅广告时,贴于广告布下端,用于幅面总长限位的反光片8,运动到光电开关6的正前方,同时用于最后一幅广告幅面定位的反光片,处于光电开关5的正前方。光电开关6、5各产生一脉冲信号,分别送至PLC的输入端I2与I1(见图2   ),PLC检测到上述两个脉冲信号后,执行异或门BF03和脉冲触发器SF02及SF01、BF01(图3  )等功能块对应的程序,封锁输出端Q1,实现Q1、Q2互锁,为反向展示作好准备,当该幅广告的展示时间达到设定值时,PLC的输出端Q2及Q3、Q4接通电源,电机11转动,并经齿轮10带动卷辊9逆时针转动,使广告布自上而下运动,装置依次逆向展示各幅广告。    装置主要技术参数:  (a). 广告幅面尺寸:4米(宽)×2米(高);     (b). 广告画面最大数量:12幅;     (c). 更换画面时布面运动速度:0.2 ~ 0.3m/s;     (d). 广告画面展示时间:0.5 ~ 120分钟;     (e). 驱动电机:220VAC,60W。
     PLC控制系统设计3.1 系统主要功能     (a). 手动/自动运行方式转换——正常情况下,系统处于自动运行状态;系统调试、制作广告时,设置为手动状态;     (b). 正/逆向展示转换——主要用于系统调试;     (c). 正向手动、逆向手动调整——在运行方式手动状态时,可操作此功能开关使广告画面正向或逆向运动;     (d). 故障保护及报警——防止幅面总长限位开关出现故障时,广告布从卷辊上撕扯掉。3.2 PLC的选择及系统组成     依据系统功能要求及控制对象的数量,系统输入信号有:?自动/手动转换信号,?正向/逆向转换信号,?单幅画面定位信号,?幅面总长限位信号,?正向手动调整信号,?逆向手动调整信号;系统输出信号有:?电机控制信号(自动控制2个,手动控制2个),?电磁制动器控制信号2个,?报警信号1个。上述信号均为开关量,其中输入信号及报警输出信号为24VDC,余下的输出信号皆为220VAC,系统I/O设备占用I/O点数为输入6点,输出7点,可选用一般小型PLC。为方便编程及使用,采用SIEMENS公司LOGO!系列24RCL型可编程控制器,其输入12点(24VDC),输出8点(继电器输出),该型PLC最大特点是自带操作及显示单元,因此,用户可方便地编辑、修改程序。     PLC控制系统的I/O连接如图2所示。3.3 程序设计     24RCL型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功能块式编程语言,以BF表示基本功能块,SF表示特殊功能块。图3为该广告展示装置控制系统的功能块图,分别依靠断开延时功能块SF01,脉冲触发器功能块SF02,加/减计数器功能块SF03,实现展示时间的设定,正/逆向展示转换,广告画面数量设定功能。
    该广告展示装置样机制作已经完成,通过测试及连续运转试验,表明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具有结构简单,安装、调试方便,运转可靠,功能齐全,信息量大之优点。 有台达PLC问题 请联系 010-62613549 QQ82494384 Email:weixianglong8@163.com 北京中高美特科技公司成立于90年代初,前身是中高科学院北京中高工控公司,十几年来,中高工控公司为了满足现代工业控制领域的多种需要,提高了丰富的解决方案,作为变频器在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我们一直关注变频器和传感器在节能环境领域的广泛应用。 基于中高工控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不但能提供产品,而且能够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从传感器到变频器及智能控制仪表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和全套设备,我们承诺,要给客户最好,最快捷,最灵活,最可靠的产品,从而保障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未来利益。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