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SmartPro系统的自动打印问题

楼主(2008-02-22):
我用和利时的SmartPro系统,为了实现自动打印报表功能,在上位机上增加了一个事件,其动作是SetReport("温度",1);目的是想在8点钟打印报表,可以到了8点没有反应.我查看rptlog文件发现有内容是:Fri Feb 22 2008 10:50:00温度不存在!.不知是何故,请朋友指点.

网友A(2008-06-29):
先把报表做好,这里就不重复了存储路径要正确,必须在DATA文件夹下。并在主服务器上激活事件。 setreport ("温度.xls",1);

网友B:
确认该标签是不是作为了趋势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