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差压变送器正负取压管的判断

楼主(2008-02-22):
怎么判断差压变送器正负取压压管。例如 重庆川仪的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用在这里来发贴吗?

网友B: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

楼主:
wo 知道答案了、 平衡阀左为正 标有H

网友C(2008-04-02):
平衡阀 标有H L

网友D:
那也未必,见过很多接反的,最好从取压力部分 摸1遍

网友E(2009-06-06):
一般在压室两侧都标有H(正)、L(负),EJA变送器:当三阀组正对你时,左面为正压,右面为负压。

网友F:
同意6楼网友的意见。。

网友G(2010-04-19):
我被楼主考住了。。。。。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