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如此冲击,变压器能行吗?

楼主(2008-02-22):
变压器50KVA,一台37KW的电动机,准备用星三角或者自耦降压启动.不考虑变频或软启动的前提下,能否可行?

网友A:
什么负载啊?

楼主:
变压器50KVA,负载是一台37KW的电动机。

网友B:
先不说启动的问题,单说电机运行时的额定电流为74A(满载)左右,而50KVA的变压器二次额定电流为72A左右,所以说37KW的电机配备50KVA的变压器就是个错误。

楼主:
补偿一下电流不是问题。就这一台37KW的电动机,80KVA的有点浪费。只要启动电流允许,尽量不考虑变频或软启动。我现在想问一下星三角或者自耦降压能行吗?

网友C:
问个问题,容量kva怎么算出最大电流啊?

网友D:
变压器50KVA,负载37KW的电动机,这一点完全没问题.
采用降压启动,也完全没问题,只是在启动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会降低.只要此变压器电网下的其它电器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完全可以.

楼主:
网容可以认为无限大.此变压器电网下的其它电器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接触器不跳就行.我是担心冲击电流会不会伤害或烧毁变压器.

网友E:
冲击电流会不会烧毁变压器,不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吗,变压器完全可以承受。

楼主:
这样变压器的寿命会大大的缩短对吗?

网友F:
不会降低使用寿命,但要保证启动时不至于接触器之类欠压而脱开,使控制环节失去控制而停止。

楼主:
谢谢!如还有不妥请多的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