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8-02-22):
     今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3223   5DH40     ,欲将其应用在裁断机上,请问该变频器有制动功能吗?如需加制动模块,什么型号?哪有卖的?
谢谢!

网友A:
6SE3223-5DH40是西门子MDV18.5KW的机器,此机器没有带制动功能,的加制动单元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这种机器要外加制动单元.

楼主:
感谢上面2位朋友的回复,请问制动单元,什么型号?哪有卖的?
谢谢!

网友C:
一般上规模的变频器厂商都有制动单元产品;也可以向变频起周边设备制造商购买。最好直接询问变频器代理商,那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