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定时器

楼主(2008-02-22):
 请问谁用过  欧姆龙定时器 : H3CR-A
  谁有它的资料??

网友A:
到欧姆龙网站下载
时间继电器而已
你要怎么用呢?

网友B:
有问题吗?说说

网友C:
定时器没什么难得呀,楼主说说原因吧.

网友D:
网上有,可以下载。

网友E:
它有多种工作方式可以选择,通电延时,断电延时等等,时间也是可以调整的,好像从0.01S-240H之间。它的工作方式也和普通时间继电器不同,线圈始终带电,是靠触点动作信号来工作的。

网友F:
定时器和时间继电器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