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 vtl2800主板跳ERR36故障

楼主(2008-02-22):
我碰到一台DANFOSS VTL2800的3.7KW的主板跳ERR36故障(过热),有哪为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或者有谁修过类似的,请赐教一下,最好把原理也分析一下,真的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风机和温度传感电阻!

网友B:
查模块8 9脚电阻是否太小必要时可断开试一下,查LM239

楼主:
顶一下!!!!!!

现在故障确定在CPU板上,大家帮帮忙,出点注意!!!!有谁对丹否斯很了解的,留个电话,帮帮忙!!!!!

网友C(2009-05-20):
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难,尤其是出在主板上的问题.顺线找,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