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500变频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2-22):
各位前辈,我单位一台三菱f500变频器(水泵拖动)近日老报警"E.LF"(输出欠相保护),无输出,我把所有线路查了个遍,也没发现有断线的地方,水泵工频运转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原因能造成这种故障,多谢了!

网友A:
新手
期望来个高手帮解决一下!

网友B: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缺相,如果是那就要修的,如果不是那你就可以通过参数把此故障屏蔽,有变频器问题可以交流13056829090

网友B: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缺相,如果真的缺相了那你的变频器就要修了,如果是假的误报警那你就可以通过参数把它屏蔽掉.还有就是你的变频器输出是不是接了接触器,那这里就要重点查一下.有变频器的问题可以交流13056829090.

网友C:
  “报警"E.LF"(输出欠相保护),无输出”

1、检查逆变模块;
2、逆变模块完好,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D:
b变频器内mos模块

网友E:
水泵工频运转正常那就可以不用考虑外部线路。
报警"E.LF"(输出欠相保护),无输出。第一种情况是逆变模块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触发回路有问题。先更换一块好的主板试试。如果不行对于一般用户就只有送修。

网友F(2010-12-24):
哥们 三菱LF 故障 我可以给你修 要修的话 打我的电话13515853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