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震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2):
五轴数控系统控制的一个旋转轴的电机,无论运动或静止时都震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数不合适,降低增益。

网友B:
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增益太高了

网友D:
to叫我小白: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能解释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吗?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