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各位大虾: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公司采用的是欧陆590+725的直流调速器,用来是拖动一台250KW的直流马达(挤出用的机器),运行了1年多的时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最近奇怪了,出现无论是空载还是加负荷,都会出现电流和转速波动较大,电流在上下200A左右,转速有的时候也能达到100RPM!励磁电压基本上是不会变化,调速器上也没有任何的报警信息,就是电流和转速波动大,异常!导致挤出机挤出的塑料不稳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在安装设备的时候,直流马达本身的晃动比较大,运行1年后,直流马达的前端盖破碎)

网友A:
看看炭刷是不是需要维护了

楼主:
现在我们更换了一个测速发电机(型号:85CF03/110V,2000RPM,》10K)以后,电机转速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了,现在只有上下10转左右!电流波动在70A左右!
为什么更换测速发电机呢?那是因为我们这有两台一样的设备,用的都是欧陆590+725的,马达也是一样,我最开始也是怀疑是不是测速部分有问题,当我用万用表去测量测速发电机直流电阻的时候,发现一个有100多欧姆,一个只有40多欧姆!我就将那40多欧姆的测速发电机安装在转速波动较大的马达上,转速波动就小了很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测速发电机的直流电阻是多少?还请各位大虾支招!怎么样才能根除这个转速和电流波动的问题!

楼主:
黄平:
我的这台马达是刚保养过的,前面不是说了马达的前端盖磨损严重吗?后来公司就把这台马达拉出厂进行了大修处理,更换了碳刷和轴承!

网友B:
测速发电机或测速发电机反馈部分线路有问题。

网友C:
反馈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大家的意思都是指测速发电机可能有问题了,但是我用万用表量过了,马达转起来的时候,有电压到调速器的啊!怎么样才能判断是测速发电机的问题呢?

楼主: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信号干扰了,因为在控制盘柜内,我听到了异常的声音,好象是电抗器的声音,这个声音当负荷加上去的时候尤其的明显!希望大家能给我出点注意!应该从那个地方开始查找!我看了工控网上,很多人都说在电流和转速波动的时候,可以通过优化速度环和电流环来解决!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而且如果说我要换整个的一个同型号的调速器的话,我应该设置那些参数呢?期待解答!在线等待!

网友D:
我来说两句,本人有碰到过很多回,
第一、在确认发电机能发电而且各方面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电机还是波动较大,我建议你把直流调速器里边的灰尘清理干净,让其冲分的散热,像这类故障由其在夏天非常明显,
第二、看你挤得料是不是里边有杂质,据我对PVC行来的发解,在原料里边好像要加什么粉,使产品看起来更加光滑,如果加少了,使得电机转距增大,这样直流调速器发热相当快,不防多仔细观察

楼主:
TO:gym1123:
调速器里面的粉尘我已经全部吹扫过了!尤其是你说的那个散热片,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现在还是有10-20转的波动,电流也随之波动(更换了测速发电机以后),而且现在处于停车状态的时候,电流表和转速表上都有一定数值的显示,电流表上大概有5.1A转速表上大概是1转,但是马达和调速器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工作了!我们公司生产的ABS!
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说需要优化一下电流环和速度环,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优化啊!呵呵!还请大虾指教哦 !

网友E:
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是外修的,是直流调速器控制板上一个稳压二极管损坏导致的。
  这种情况多数是出在反馈电路上

网友F:
检查电机

网友G:
请检查反馈回路,反馈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电机是刚刚外修保养过了的啊!如果说是原料的问题,那也应该是电流波动啊,也不应该是转速波动的吧!只有当出现过转矩的时候,才会导致转速变化或者是直接过电流报警!
在这个里面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2991怎么去理解自动调节的问题啊?原文如下: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问题是:怎么样夹紧电动机啊?当励磁都被去掉了,电动机还能旋转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是可以在未接电动机的时候,不就可以直接进行自动调整的吗?

楼主:
做自动调谐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把电动机转轴夹紧啊?为什么我在没有夹紧电动机转轴的情况下,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去做,当接触器断开的时候,为什么MMI上面不显示调谐成功的字符啊?调谐还有什么别的注意事项吗?我是这样做自动调谐的:
1.将直流调速器的励磁部分线先断开(电动机励磁是直流调速器内部提供的,直流调速器的型号是:590 2Q725)
2.在Configure driver menu中找到AUTOTUNE把由OFF改成ON。
3.在键盘上将L/R切换到现场模式(即LOCAL模式)。
4.按下键盘上的RUN按钮,接触器吸合,同时马达有轻微的转动。
5.约10-15秒钟以后,接触器断开,但是此时MMI面板上也没有显示说这次自动调谐成功,很是郁闷,再次按L/R按钮,切换到Remote状态。
6.进入Parameter save参数下的SAVE菜单,按住键盘上的M键,此时MMI上显示为FINISHED!
请问高手们,我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吗?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以前直流调速器在加载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现在好象声音比较大,具体部位在那就不是很清楚,难道直流调速器的励磁部分有问题?

楼主:
好象这个帖子没有什么人来支持啊!很郁闷啊!现在我打算更换一个测速发电机试试看,更换以后,再做个电流环的优化!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如果是马达大修前运转正常,大修后出现问题,那么应重点关注马达,特别是炭刷的几何中心线是否正确、炭刷的接触面是否紧密、完整。

网友I:
孤雁:
   我们今天刚刚处理完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是两台同样的设备可以互换,最后通过换件解决问题!测速发电机换了之后,电流、转速都稳定了。之前根本测量不出来它有问题!。
  通过看你的帖子提醒了我们, 祝你好运!

网友J(2008-08-29):
你把反馈方式改为电压反馈试一试,就知道是否是测速机或者测速板有问题

网友K:
首先将电机的负荷去掉,只有独立电机一台,起动运行机器,最好在低速(速度为15转/分钟),测量电机的励磁电压、测速发电机,这时电机的运行状态是否有电流波动很大,电机是否平稳,看电机的轴输出是否平稳,    有电流波动---电枢电压有问题,可能晶甲管模快有问题,输出不稳定,导致电流波动,(因为你已更换过测速发电机),你还看一看有关欧陆调速器的论坛。

网友L:
检查反馈回路,反馈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反馈方式改为电压反馈,诊断栏观察测速机速度反馈波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