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51智能型变送器用手操器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08-02-22):
请回910143537@qq.com谢谢;;;

网友A:
解决方法发你邮箱了.

网友B:
串个250欧电阻试试。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下午我遇到同样的情况!后来解决了!

楼主:
我厂有一变送器是测量水压的,量程是0--0.5MPa为什么吗没有压力时上面显示是负压.

网友B:
调整一下零点。

网友D:
串个250欧电阻,手操器测电阻两端

楼主:
我调过了零点正常.但是在显示负压的时候同时电流以到3.55MA了.这正常吗??

楼主:
在把导压管取下也显示这样.

网友E:
你说的测水压的 可能有迁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