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OMRON CPM系列实现上位通信梯形图程序,拿来共享一下,非常感激,小弟主要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2008-02-22):
哪位大侠有OMRON CPM系列实现上位通信梯形图程序,拿来共享一下,非常感激,小弟主要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完了 没动静啊

网友A:
OMRON CPM系列实现上位通信梯形图程序?OMRON CPM系列PLC实现上w位通讯是不需要另写梯形图程序的。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网友B:
本人使用熟悉此系列PLC,做过VB,VC++,组态软件的上位通讯。
如有问题,尽管提问,你要做什么?帮你解决,
Email :veterav@163.com

网友C:
看别人的程序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只不过是熟悉指令罢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多多提出来就行的。

网友B:
你要干什么用?说出来帮你,不是很难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热心人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一点思路和熟悉指令

楼主:
我的邮箱是gongdewen2000@eyou.com
有空的话请您帮忙发点过来
再次感谢了!

楼主:
wjun7610您好!
   听你贵言,OMRON CPM不需要另外编写上位通信程序,那是不是就在程序最后直接使用上位通信指令就是了呢?
 非常感谢你!

楼主:
门子您好:请你也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是的你只要遵循欧姆龙HostLink协议有上位机读取就好。PLC部分不需要另写程序

网友D:
我是个刚入行的。
我想了解下学习欧姆龙PLC最好从那下手好啊!
现在都不知道从那学起,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