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与气伴热

楼主(2008-02-22):
在化工厂中,经常用到气体分析仪,但在气体分析的取样系统中,常常有伴热系统,而伴热中又有电伴热和气伴热,请教"哪些情况用气伴热,哪些情况用电伴热?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请指教.
  谢谢!

网友A(2008-10-05):
  电伴热带电缆由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塑料)和两根平行金属导线及绝缘护套构成的扁形带状电缆。其特性是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具有正温度系数”PTC”特性,且相互并联,能随被加热体系的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输出功率,自动限制加热的温度。“PTC”特性即正温度系数效应,是指材料电阻率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并在一定温度区间电阻率急剧增大的特性。温控伴热电缆可以任意截短或在一定范围内接长使用,并允许多次交叉重叠而无高温热点及烧毁之虑。因此温控伴热电缆优点是:
  温控伴热电缆相应被伴热体系具有自动调节输出功率,因此不会因自身发热而烧毁,却因实际需要热量进行补偿,因此为新一代节能型恒温加热器。
  低温状态快速启动,温度均匀,每一局部皆可因其被伴热处的温度变化自动调节。
  安装简便,维护简单,自动化水平高,运行及维护费用低。
  安全可靠,用途广,不污染环境,寿命长

单位:北京中海华光电伴热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角门18号名流未来假日大厦5层
联系人:王杰
热线电话:010-87582647 86874087  传真:010-64063991
网址:www.3827.net
邮箱:bj3827@126.com

网友B:
化工厂伴热如有蒸汽源的话尽可能用蒸气伴热,因为不用考虑防爆问题,一般化工厂蒸汽源也好找。用电伴热要考虑防爆。

网友C(2009-09-29):
电伴热和蒸汽伴热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用什么方式伴热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如果还需了解请查阅:http://hi.baidu.com/henryrao  或回复:henryrao7@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