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ZB2-BE101C

楼主(2008-02-22):
我在一个设备上看到型号是ZB2-BE101C的自复式旋钮 ,是用来调速的,我在网上也没找到这样的按钮。   不知道哪位大哥可以给点启示!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施耐德按钮的触点的型号,常开触点

网友B(2008-11-20):
上面说的有些歧义,应该是常断触电,按下时才处于通路。

网友C:
按下时处于通路,不是常开吗?

网友D(2008-12-22):
请问我通DC24V的电可以吗?

网友D:
施耐德按钮ZB2-BE101C的常开触点通DC24V的电可以吗?

网友E(2011-10-10):
引用 网友D:
关于施耐德按钮ZB2-BE101C的常开触点通DC24V的电可以吗?

他只是个开关触点,也就是两个金属片因手动搭在一起,导体的金属导电能力强,电阻小,所以接5V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他只有电大不能通过多少电流,6楼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上面说的有些歧义,应该是常断触电,按下时才处于通路。

你看一下专业书籍吧,这种东西是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