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变频器远程控制器方案

楼主(2008-02-22):
我有个改造项目,因为电机距离控制室太远600M,电缆成本很高,布线也困难,想把变频器装到现场;因该项目只是节能改造,没有PC机或者PLC来做上位.想寻求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在监控室搞个简单的控制器,通过通讯来实现对变频器的状态监视和运行控制;在网上搜索"变频器远程控制器",找到一家天宏工控开发的有变频器远程控制器产品WWW.THGK.COM.CN,并且系列完整;电话沟通过感觉还可以,我想选用他们无线通讯解决方案,不知道哪位用过他们的产品,质量如何.

网友A:
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这种没用过

网友B:
这种没用过

网友C(2008-11-27):
变频器远程控制器产品介绍
什么是变频器远程控制器

在许多变频器的应用现场,电机与操作室距离较远。如将变频器安装在现场,不便于工人的观察与操作;如安装在操作室内,则动力线拉的距离太远,成本高,且对变频器本身及系统中其他设备造成干扰。针对上述应用情况,我们开发研制了变频器远程控制器产品。
变频器远程控制器是一种实现变频器远程操作的智能仪表,通过RS485网络远程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加速、减速、正反转,并实时显示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转速等运行状态信息。单机通讯距离可达1200M(9600bps),有效减少变频器的干扰。
这样就可将变频器安装在电动机附近,通过屏蔽通讯线或无线模块接到远端操作室内仪表盘上的变频器远程控制器上,在操作室内就能观察和操作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另外,变频器远程控制器还可接外置操作按钮,有手动/自动切换及监听等功能,可接入计算机控制系统,便于工程使用。
运用示例

变频器远程控制器的种类和功能
变频器远程控制器根据通讯信号不同可分为数字式和模拟式;根据通讯介质不同可分为有线式和无线式;不同的通讯协议也分别有相应的产品。如果没有通讯接口或无法知道其通讯协议的变频器,可在变频器一端接上我们的远端转换器。远程控制器与远端转换器之间仍以RS485通讯的方式交互数据。这样对没有通讯口或无法知道通讯协议的变频器也都能使用,真正实现变频器万能远程控制器的功能。
公司现有产品可实现对西门子、施耐德、ABB、三菱、伦次、台达、英威腾、三垦、三川、东洋、惠丰、富凌、富士、罗克韦尔、森兰、丹佛斯等二十多种品牌变频器的远程控制。同时还接受其他品牌变频器此类产品的开发、特殊功能定制、OEM定单等。

网友C:
如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请与郑州天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樊工联系,联系电话:1321319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