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国产)使用手册

楼主(2008-02-22):
                              USB/PPI 编程电缆使用手册
概述:
  USB/PPI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485 信号转换和 PPI 协议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 USB 端口,不再由 PLC 的编程口供电,转换盒上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
USB/PPI 电缆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全系列 PLC 。

USB/PPI 电缆结构:

USB/PPI 电缆的 RS485 端口 DB9M 针脚信号定义

针脚号 信 号 名 说    明
3 RxD/TxD+ 数据线 B ( RS485 信号正)
8 RxD/TxD- 数据线 A ( RS485 信号负)
5 GND 数据参考电位( 5V 地)

特性及技术指标:
•  支持 USB/PPI 的操作系统: Windows2000/Windows XP ( WinNT4/95/98/Me/DOS 不支持)
•  支持 USB/PPI 的编程软件版本: STEP7 Micro/WIN V3.2 及以上版本
•  完全兼容 USB V1.1 和 USB CDC V1.1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消耗电流约 50mA
•  波特率: 300bps ~ 1Mbps 标准波特率自动适应
•  支持 UART 数据格式:数据位: 8 ,停止位: 1 、 2 ,校验位: odd/even/no parity
•  支持长距离通信,最大通信距离 2 公里( 9600bps 时)
•  每台 PC 只支持一根 USB 编程电缆
•  工作温度: -20 ~ +75 ℃
•  电缆长度: 3 米,颜色:黑色

使用方法:
  USB/PPI 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PPI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这里需说明的是本编程电缆不支持编程软件中本地通信口设置的“ USB ”选项。

远距离通信:
  USB/PPI 编程电缆与 PLC 的最大通信距离可达 2 公里( 9600bps 时),这时需在电缆的 RS485 端口( DB9 Male )的 3 、 8 脚之间并接 120 欧终端电阻以消除信号反射,并在 PLC 端加装 PFB-G 总线隔离器,通信线采用截面积为 0.22mm2 以上的屏蔽双绞线。距离超过 2000 米可在总线中加装 RS485 中继器延长通信距离。
注:不能延长 USB 接口的电缆。

...................................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HAOBOGK@HOTMAIL.COM

楼主:
...................................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HAOBOGK@HOTMAIL.COM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一根,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B:
不用看手册了,装上驱动就可以用了,

楼主(2008-04-20):
...................................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E-MAIL:HAOBOGK@HOTMAIL.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手册了,装上驱动就可以用了,

200原装的usb编程线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D:
不错啊 !~~~~   很好有时间  一定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