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和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连接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22):
FP∑ 控制松下伺服电机运动,想把编码器接到PLC上然后用触摸屏监控马达的行程,但不知道怎样实现?看到编码器有5跟线,有一跟可能是屏蔽。

网友A:
这是什么接法?没听说过,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只能接伺服驱动器,然后从驱动器上的编码信号输出在接到PLC上就行了,,

网友B:
从驱动器上的编码信号输出在接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