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macsv组态问题

楼主(2008-02-22):
公司新上一套和利时macsv系统,因为设备到远程I/O箱之间的线路存在干扰,从远程I/O上传的热电偶数据如何进行数字滤波。

网友A:
好象只能是在接线时用屏蔽线
或者到控制器算法的库中找到功能块做数字滤波运算

网友B:
加个光扇隔离器或者加个电容就可以了,我在这里也有这中情况。

楼主(2008-04-01):
请教和利时技术人员,答复数字信号的滤波效果不佳,只有在设备到远程I/O箱之间增加隔离模块

网友C:
增加隔离柜!!!!!!!!!!!!!!!!!

网友D:
对:kmark18关于
增加隔离柜!!!!!!!!!!!!!!!!!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使用的FM147A模块的话,估计可能是共模干扰引起的。可以在对应底座的对应通道的毫伏信号负端接地(与机柜屏蔽地接在一起)。如第一路是第四通道,第二路是第八通道。依此类推。

楼主:
谢谢5楼的,近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