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绕线式电动机变频调速的方法

楼主(2008-02-22):
各位好,请大家谈谈绕线式电动机的变频调速方法,可否直接把变频器串进去啊?

网友A:
绕线式是机可以用变频器,只需要把转子回路短接起来,变频器使用方法就与笼型电机一样了

网友B:
应该考虑一下低速运行时的散热问题吧,应该需要外加风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