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应用实例

楼主(2008-02-22):
TWIDO 与ATV31的通讯
LK   %MSG2
LD    %S0
OR    %S1
OR    %S13
R
END_BLK
BLK   %TM0
LDN   %TM7.Q
IN
OUT_BLK
LD    Q
ST    %M20
END_BLK
BLK   %TM7
LD    %M20
IN
END_BLK
LD    1
[ %MW20 := 16#106 ]
[ %MW21 := 16#300 ]
[ %MW22 := 16#103 ]
[ %MW23 := 3201 ]
[ %MW24 := 1 ]
LD    %M20
AND   %MSG2.D
[ EXCH2 %MW20:10 ]
LD    1
[ %MW500 := %MW27 AND 16#F ]
[ %MW300 := %MW27 AND 16#FF ]
LD    1
MPS
AND   [ %MW300 = 16#40 ]
[ %MW6 := 16#6 ]
MRD
AND   [ %MW300 = 16#21 ]
[ %MW6 := 7 ]
MRD
AND   [ %MW300 = 16#23 ]
[ %MW6 := 16#100F ]
MPP
AND(  [ %MW300 = 16#8 ]
OR    [ %MW300 = 16#F ]
)
[ %MW6 := 16#80 ]
LD    [ %MW300 = 16#27 ]
ST    %M40
LD    1
[ %MW0 := 16#10C ]
[ %MW1 := 7 ]
[ %MW2 := 16#110 ]
[ %MW3 := 8501 ]
[ %MW4 := 2 ]
[ %MW5 := 4 ]
[ %MW7 := %MW401 ]
LDN   %M20
ANDN  %MSG2.D
[ EXCH2 %MW0:10 ]
LD    %M40
MPS
AND   %M0
ANDN  %M1
[ %MW6 := 16#F ]
MRD
ANDN  %M0
AND   %M1
[ %MW6 := 16#8DF ]
MPP
ANDN  %M0
ANDN  %M1
[ %MW6 := 16#100F ]

楼主:
HEX 数据如何转换为ASCII 数据
* HEX TO ASCII *)
(* %MW30 = 16#1957 => %MW74 = 3139 %MW75 3537 *)
LD    1
[ %MW40 := %MW30 AND 16#000F ] (* 16# XXX7 *)
[ %MW41 := %MW30 AND 16#00F0 ] (* 16# XX5X *)
[ %MW42 := %MW30 AND 16#0F00 ] (* 16# X9XX *)
[ %MW43 := %MW30 AND 16#F000 ] (* 16# 1XXX *)
LD    1
[ %MW50 := %MW40 ]       (* 16# XXX7 *)
[ %MW51 := SHR( %MW41, 4 ) ] (* 16# XXX5 *)
[ %MW52 := SHR( %MW42, 8 ) ] (* 16# XXX9 *)
[ %MW53 := SHR( %MW43, 12 ) ] (* 16# XXX1 *)
LD    1
[ %MW60 := %MW50 OR 16#0030 ] (* 16# XX37 *)
[ %MW61 := %MW51 OR 16#0030 ] (* 16# XX35 *)
[ %MW62 := %MW52 OR 16#0030 ] (* 16# XX39 *)
[ %MW63 := %MW53 OR 16#0030 ] (* 16# XX31 *)
LD    1
[ %MW70 := %MW60 ]       (* 16# XX37 *)
[ %MW71 := SHL( %MW61, 8 ) ] (* 16# 35XX *)
[ %MW72 := %MW62 ]       (* 16# XX39 *)
[ %MW73 := SHL( %MW63, 8 ) ] (* 16# 31XX *)
LD    1
[ %MW74 := %MW72 OR %MW73 ] (* 16# 3139 *)
[ %MW75 := %MW70 OR %MW71 ] (* 16# 3537 *)

网友A:
加注释好吗?
谢谢。

楼主:
 变频供水中接触器变工频转换
在PLC 上电时,编程转运行时,冷启动时使内存数据恢复初始值 *)
(* %M0:16 := 0 将%M0 到15 作为位串清0,其它雷同 *)
LD    %S0
OR    %S1
OR    %S13
ST    %M99
[ %M0:16 := 0 ]
[ %M16:16 := 0 ]
[ %M32:16 := 0 ]
[ %M48:16 := 0 ]
(* %C0 变频接触器运行位置,%C1 工频接触器运行位置,%C2 当前工频数量 *)
LD    1
[ %MW0:2 := 3 ]
[ %MW2 := 2 ]
[ %C0.P := %MW0 ]
[ %C1.P := %MW1 ]
(* %M8 是压力低下限-加泵信号;%M7 是压力超上限-减泵信号; *)
(* 这里用%I0.0.0 加,%I0.0.1 减做调试 *)
LD    1
MPS
AND   %I0.0.0
ST    %M8
MPP
AND   %I0.0.1
ST    %M7
(* %M15 有变频工作 *)
LD    %Q0.0.1
OR    %Q0.0.3
OR    %Q0.0.5
ST    %M15
S     %M14
(* %M14=0 表示无变频无工频的初始状态,%M14=1,%M15=0 表示变频泵切换时停变频泵 *)
BLK   %TM14
LDN   %M15
IN
OUT_BLK
LD    Q
R     %M14
END_BLK
(* %M14 表示变.工频都没有运行时,欠压,则输出%M21 启动变频 *)
(* (初始运行启动变频) *)
LDN   %M14
ANDR  %M8
ST    %M21
LDF   %M15
AND   %M8
AND   [ %C2.V < %MW2 ]
ST    %M22
(* 有变频大泵关闭信号%M43 保持输出2 秒自动关断 *)
(* (变工转换1 次小于2 秒) *)
BLK   %TM30
LDR   %M22
IN
OUT_BLK
LD    Q
ST    %M43
END_BLK
(* 变频泵停止后0.5 秒转工频泵 *)
(* %M46 为变频转工频信号, *)
BLK   %TM26
LD    %M43
IN
OUT_BLK
LD    Q
ST    %M46
END_BLK
(* 变频泵停止后1 秒启动下台变频信号 *)
(* %M47 为变工转换时启动下台变频信号 , *)
BLK   %TM27
LD    %M43
IN
OUT_BLK
LD    Q
ST    %M47
END_BLK
(* %M21 初次启动变频信号,%M47 变工转换过程中启动下台变频信号, *)
(* %M42 为变频启动定位信号 *)
LD    %M47
ORR   %M21
ST    %M42
(* 有工频工作 *)
LD    %Q0.0.2
OR    %Q0.0.4
OR    %Q0.0.6
ST    %M20
S     %M19
(* %M19=0 表示无工频的初始状态,%M19=1,%M20=0 表示工频泵刚停止小于2 秒 *)
BLK   %TM19
LDN   %M20
IN
OUT_BLK
LD    Q
R     %M19
END_BLK
(* 变频接触器工作定位 *)
BLK   %C0
LD    %C0.D
OR    %M99
R
LD    %M42
CU
END_BLK
(* 工频接触器工作定位 *)
BLK   %C1
LD    %C1.D
OR    %M99
R
LD    %M42
CU
END_BLK
(* 工频接触器计数 ,%C2.V 为当前工频数量 *)
BLK   %C2
LD    %M99
R
LD    %M46
CU
LD    %M67
CD
END_BLK
(* 减泵定位,M57=1 停变频,M67=1 减工频 *)
LD    %M14
MPS
AND(N %M19
ANDR  %M7
OR(R  %M8
ANDN  %M21
AND   [ %C2.V < 2 ]
)
)
ST    %M57
MPP
AND   %M20
AND   [ %C2.V > 0 ]
ANDR  %M7
ST    %M67
LDN   %M57
MPS
AND(R %M42
AND   [ %C0.V = 0 ]
OR    %M50
)
ST    %M50
MRD
AND(R %M42
AND   [ %C0.V = 1 ]
OR    %M51
)
ST    %M51
MPP
AND(R %M42
AND   [ %C0.V = 2 ]
OR %M52)
ST    %M52
(* 当切换工频信号%M46=1 的上升沿根据%C1.V 的位置确定启动那台工频 *)
LDR   %M46
MPS
AND   [ %C1.V = 0 ]
S     %M60
MRD
AND   [ %C1.V = 1 ]
S     %M61
MPP
AND   [ %C1.V = 2 ]
S     %M62
(* 当减工频信号%M67=1 的上升沿根据%C1.V 和%C2.V 的位置确定停止那台工频 *)
LDR   %M67
MPS
AND   [ %MW55 = 0 ]
R     %M60
MRD
AND   [ %MW55 = 1 ]
R     %M61
MPP
AND   [ %MW55 = 2 ]
R     %M62
(* 减工频定位 ,当工频位置>工频数量时,差值即是先启先停的工频位置 *)
LD    [ %C1.V >= %C2.V ]
[ %MW55 := %C1.V - %C2.V ]
LD    [ %C1.V < %C2.V ]
[ %MW56 := %C1.V + %MW0 ]
[ %MW55 := %MW56 - %C2.V ]
(* 由于初次启动变频时有一次计数偏移,所以计数位置于接触器位置偏差1 *)
LD    %M50
ST    %Q0.0.5
(* 同上 *)
LD    %M51
ST    %Q0.0.1
(* 同上 *)
LD    %M52
ST    %Q0.0.3
(* 同上 *)
LD    %M60
ST    %Q0.0.6
(* 同上 *)
LD    %M61
ST    %Q0.0.2
(* 同上 *)
LD    %M62
ST    %Q0.0.4

楼主:
间歇动作
BLK   %TM0
LDN   %M1
IN
OUT_BLK
LD    Q
ST    %M2
END_BLK
BLK   %TM1
LD    %M2
IN
OUT_BLK
LD    Q
ST    %M1
END_BLK
LD    %M2
ST    %Q0.0.2

网友A:
谢谢。
能提供编程手册吗?

楼主:
可以,留下你的邮箱

楼主:
随着制冷空调工业的迅速发展,冷库制冷系统自动化已成为当今冷库生产管理所应必备功能,以此带
来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及节能性,并带来冷藏品质的保证,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冷库要求冷藏间,低温穿堂,冻结间、预冷间等不同房间的温度控制各有不同,各个单元即要独立运
行调节控温又需协调联网及监控管理。北京金日创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客户工艺要求以及自身多年制冷
行业工控经验推出新型全自动冷库控制系统— — 由上位计算机﹑施耐德电气 MODICON 系列 PLC、
现场测控元件组成多级、开放、模块化、可扩展的高性价比冷库全自动控制解决方案,确保制冷控制
系统安全、可靠、高效、稳定、节能运行,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升电控配套设备制造档次。控制系
统如下:

局域网络

控制层

触摸屏

网桥

或因特网

冷藏间 1

冷藏间 n

贮氨器

冷 却

低 温

冻 结

设备层

通讯网络

系统 PLC

卧式桶泵机组

蒸发式冷凝器

I/O 点
达 256

螺 杆 压
缩机 1

螺 杆 压
缩机 2

螺 杆 压
缩机 n

自 动 型 空
气分离器

监控管理层:
上位计算机系统通过通讯网络与控制级 PLC 相联,采集冷库各工艺过程的工艺参数,电气参数及主要
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并对现场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贮存,对各类工艺参数作出趋势曲线,操作员
通过简单的鼠标键盘操作可进行系统功能组态,在线修改和设置控制参数,给控制级可编程控制器下
达指令。操作界面可直观显示整个系统动态流程图,并放大显示各工段工艺流程图,带有动态参数显
示,趋势曲线显示,报警显示,并可按要求打印有关即时参数及历史运转参数。通过本系统可达到对
整个冷库进行综合监控、管理、分析的功能。
可通过完善的软件程序编制,提高了整个冷库的自动化水平,为制冷空调系统的优化设计及高效节能
运转奠定了基础。并可为企业节省大量的运转费用。我们设计的冷库自控系统都提供开放性网络接口,
易于扩展,从而使该冷库系统十分方便地与其他生产管理系统或物流系统集成一起,达到整个企业管
控一体化。

控制层:
采用 Micro 可编程控制器或 PREMIUM 可编程控制器(I/O 点可达 1024 点)能够实时采集整个冷库
中各设备的运行工况及各项工艺运行参数,完成制冷及相应循环水系统自动控制(制冷压缩机自动开
停; 氨泵回路;冷风机控制回路;冷却塔回路;水泵回路等),而且能够合理解决和协调运行中各工
艺单元之间的优化配合,自控系统还有先进的自诊断功能和判别能力,使整个冷库系统能够正常、稳
定、安全、高效、低耗运行,减少了操作和维护工作量,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1、 自动控制制冷压缩机开停,使系统按程序高效节能运转,满足冷库系统要求;
2、 冷藏间温度自动控制;冻结间温度自动控制和冻结时间自动控制;温度及温度波动的范围是衡量
食品保鲜贮存的一项重要指标,可长时间记录并贮存温度数据,显示及打印温度数据和曲线,是
赢得客户信任的一项重要条件。
3、 氨泵回路自动控制,包括低压循环桶的液位自动控制与报警,氨泵自动保护和氨泵运转台数的自
动增减,以及氨泵定时切换使用等;
4、 监控自动型空气分离器的运行,自动排放系统内的空气;
5、 冲霜回路采用热氨冲霜和水冲霜,使冷间温度波动最小,可实现自动冲霜或定时冲霜。

设备层:
设备级采用 Twido 可编程序控制器(I/O 点可达 264 点)控制,通过网络通讯连接到车间级可编程序
控制器控制,并带有相应功能丰富的现场人机操作界面。

空气分离器自动控制特点:自动排放系统内的空气— — 多个进气阀可任意选择,根据桶压与吸压差、
桶压与排压差自动控制进气阀和排气阀,自动循环打开各进气阀,自动判断供液故障、水路故障、排
气故障、n#进气阀故障、浮球阀故障,显示报警并记录故障和发生时间。

单级/双级压缩机自动控制:具有各种自动控制功能和完善的自动保护功能,特点:
1、 采用 Twido 可编程控制器,先进可靠,易扩展,功能丰富。
2、 具有多种标准控制功能和完善的自动保护功能,保证机组安全、高效、节能运行;
3、 系统根据负荷变化及变化率自动控制滑阀上载卸载,实现制冷能量无级调节,最大限度降低设备
能耗;
4、 机组可以定时自动开停机,如可实现以一个星期为周期的自动运行程序;可以根据来自楼宇自控
系统或上位计算机系统的给定信号进行启/停和能量自动调节。提供开放的网络通讯接口与上一级
自控系统双向通讯,也可通过局域网或因特网可实现远程监控。
5、 友好中文显示界面,操作方便直观;
6、 系统具有自诊断功能,可在一些参数接近极限值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并发出报警,使机组不
受损伤,并尽量减少非计划停机。自动记录保存最近十次的机组故障及对应时间,

总结
使用该控制系统,体现出以下几大好处:

1.典型的三层网络结构,即管理层上位机 SCADA,控制层主控制器,设备层控制器,使整个自动化
控制系统具有结构紧凑,易于理解,管理,操作和维护等多种优点。
2.控制层控制器在整个系统中发挥者核心的作用,要求其具有运行稳定,多种通信接口,内存容量大
等特点,施耐德的 Micro 和 Premium 系列 PLC 属于中档 PLC,具有模块化结构,多种可选通信
接口,扩展内存卡,完全满足该系统的要求。
3.设备层控制器采用 Twido PLC,具有结构紧凑,易于使用,维护的特点,且与施耐德的其他产品
兼容性强,符合施耐德标准通信协议。
4.设备层使用多台 Twido PLC 来控制多台设备,具有分布式控制的优点,各 PLC 间不会相互影响,
保证设备更稳定。

楼主:
Twido PLC 移位指令的功能扩展

1.  概述

本文介绍了施耐德 Twido PLC 移位指令的功能扩展,以左逻辑移位 SHL(op2,i)为例,在条件满足时操
作数 op2 中向左移动 i 位,最左侧 F 位置数据移出。

SHL(op2,i)指令中 op2 为单字或双字,最大 32 位,即 SHL 指令本身只能在 32 位的范围内移动,但在某
些应用中需要几百个位同时移位(如抛光机上各工位瓷砖有无的判断,有瓷砖则磨,没有不磨,两个光
电开关可准确判断流水线任意位置上瓷砖的有无)

2.  具体描述

实现几百个字同时移位,并且用两个光电开关控制移位和判断流水线任意位置上瓷砖的有无的方法如
下:

%i0.3

%mw1

以上图 2 个字 32 个位移位举例说明:

%mw0  %i0.2

当%i0.3 导通,则%mw0 移位。此时如%i0.2 导通则最右侧第 0 位移入 1,否则移入 0;
那么最左侧第 F 位的数据如何保持传递到%mw1 的第 0 位呢?
下一个移位周期中可先将%mw1 左移,再用%mw0:X15(%mw0 的第 F 位)做触点控制
%mw1:X0(%mw1 的第 0 位)即可,最后移位%mw0.这样就完成了 2 个字 32 个位的串联移位.
下面是根据以上原理写出的一个 4 字 64 位的串联左移的梯形图程序:

楼主:
Twido PLC 在气流纺纱机中的应用
1. 概述
纺纱是将纺织纤维纺制成纱或线的过程。纺纱的实质是使纤维由杂乱无章状态转变成顺序纵向排列并
加上捻度,使之具有一定强力的过程。

气流转杯纺纱作为新型的纺纱工艺,它先将熟条开松成单纤维,再由气流输送到转杯内进行凝聚合加
捻成纱,纱绕在纺纱器外的纱筒上,实现了加捻和卷绕机构的分开。直接轴承技术提供特别长的润滑
周期和服务周期,从而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机器上每个纺纱器上的 JSI 自动集体生头系统,保证最高
生产率、快速转换和减少挡车工的工作量。
2.系统描述
在本系统的方案中,我们的主机采用 Modicon Micro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TSX37 2201。通过 PCMCIA
RS485 通讯扩展卡把所有的机节板连在一条通讯总线上。

机节控制板部分采用专门为某纺织机械公司开发的 Twido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气流纺专用控制器)。
型号:TSX08 CD16F80DS。提供了端子方式连接的 RS485 通讯口。人机界面采用Magelis  系列操作
员对话终端。型号:XBT-G2120 5’7 蓝屏触摸式。变频器部分采用施耐德 ATV58 系列的产品。
1) 变频器控制的卷取电机和喂入电机需要较高的速度和精度要求,因此,采用速度闭环控制;光电编
码器为 RS422 接口,5VDC;M4、M5 变频器停车时要求快速制动,因此,变频器需加能耗制动电阻;
2) 主机采用可编程控制器,需要能和机节板控制器进行通讯,主机还和人机界面相连。
3) 机节板控制器需定制。
4) 人机界面为触摸式,能设置参数及显示设备的工作状态。

楼主:
SBR0指令的用法
D    %SBR0.11
ANDN  %SBR0.14
OR(N  %SBR0.11
AND   %SBR0.14
)
OR    %S13
ST    %SBR0.0
BLK   %SBR0
LD    %I0.0.0
OR    %S13
CU
END_BLK
LD    %SBR0.0
ST    %M0
LD    %SBR0.1
ST    %M1
LD    %SBR0.2
ST    %M2
LD    %SBR0.3
ST    %M3
LD    %SBR0.4
ST    %M4
LD    %SBR0.5
ST    %M5
LD    %SBR0.6
ST    %M6
LD    %SBR0.7
ST    %M7
LD    %SBR0.8
ST    %M8
LD    %SBR0.9
ST    %M9
LD    %SBR0.10
ST    %M10
LD    %SBR0.11
ST    %M11
LD    %SBR0.12
ST    %M12
LD    %SBR0.13
ST    %M13
LD    %SBR0.14
ST    %M14
LD    %SBR0.15
ST    %M15
LD    1
[ %MW2 := %M0:16 ]

楼主:
485通讯
(* RECEPTION*)
LD    1
[ %MW10 := 16#0206 ]
[ %MW11 := 16#0000 ]
LD    %I0.0.0
AND   %MSG2.D
[ EXCH2 %MW10:5 ]
(* EMISSION*)
BLK   %MSG2
LDF   %I0.0.0
R
END_BLK

LD    1
[ %MW20 := 16#0008 ]
[ %MW21 := 16#0000 ]
[ %MW22 := 16#413D ]
[ %MW23 := 16#4F4B ]
[ %MW24 := 16#203A ]
[ %MW25 := 16#2024 ]

LDR   %I0.0.1
AND   %MSG2.D
[ EXCH2 %MW20:6 ]

网友B(2008-12-26):
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C(2015-10-31):
引用 楼主:
变频供水中接触器变工频转换在PLC 上...

网友D:
353262198@qq.com , 求施耐德的资料

网友E(2016-05-13):
1254017985@qq.com,求有关施耐德plc的资料

网友F(2016-06-16):
高手啊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