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根据测量要求确定仪表的精度?

楼主(2008-02-22):
如何根据测量要求确定仪表的精度?
比如要测量一电压值,要求测得值为9.5~10.5V才合格。该选用精度为多少的电压表?
谢了!

网友:
精度计算:(10.5-9.5)/(10.5+9.5)=0.05
选用精度高于5%的仪表,这样在测量值为10V的时候,实际值可以保证在9.5-10.5V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