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磁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8-02-22):
设备现场有台55千瓦的变频器,没有加滤波器,还有一台电脑控制,公用一个电源,开始正常,后来为增加一个显示器,加了一个VGA分频器,就是土话一拖四的那种,启动变频器后就干扰显示器,一个有波纹,一个干脆不显示,停止变频器后就正常了,请问怎么解决干扰比较好,把电脑的220V,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好么,如果把变频器滤波,怎么比较恰当

网友A:
如果加显示器之前,单一显示器没有问题的话,电源的问题可能不大,空间辐射干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变频器外壳是否接地?输出线是不是屏蔽线?那个分频器的外壳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谢版主指导。没有增加分频器前,显示器直接从电脑输出,启动后没有影响,证明电脑输出没有问题,应该排除空间辐射的问题(距离10米)。加分频器后,分频器有220V的电源,不启动变频器是好的,启动后就不行了。我是怀疑电源污染导致分频器工作不正常,信号会产生变化,单独用隔离变压器给分频器供电能隔离干扰么。

网友A:
"证明电脑输出没有问题,应该排除空间辐射的问题"
个人认为,这两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原本是好的,加了信号分配器就出现了问题,那么,首先自然是在这个新增的分配器以及相关电路上去找,至于是分配器的电源不如PC电源,导致对电源污染更敏感,还是分配器的信号处理、屏蔽方式不如PC,导致对空间辐射更敏感,确实很难猜得准确。我个人倾向于辐射干扰。

网友B:
加分频器后,分频器有220V的电源,---VGA分频器要用220V的电源? 这个我不太明白; 可能是我知道的少了,单独用隔离变压器给分频器是可行的;另外VGA分频器的屏蔽点不要接, 屏蔽点接另外一头,与隔离变压器零点接.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变频加上滤波,这样是治本。
http://www.dothink.com.c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