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HLPA03D743B变频器换电机后显示EoAn并自动停机

楼主(2008-02-22):
今日接修一变频供水设备,经查为潜水电机损坏,由于原潜水电机已看不清标牌,便根据变频器容量选用1.5KW潜水泵换上.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通电试机,变频器及潜水泵工作几分钟后后保护停机操作器显示EoAn代码由于现场无说明书无法处理.返回后查得说明书后其含义为:[马达过负载150%1分钟].说明书上提供的处理方法为⒈机械负载是否有突变;⒉电机配用太小;⒊电机发热绝缘变差;⒋电压是否波动较大;⒌是否存在缺相;⒍机械负载增大。笨人搞不清究竟是电机配用太小,还是变频器设置不当所致?请各位同行高手给予指点,望不吝赐教,在下将不胜感激!!!!!!!!!!!

该变频器特性如下----品牌:海利普变频器HOLIP-A:型号:HLPA03D743B:输 入 电 压3Φ380V  50Hz:功 率3.7(KW):驱动器容量6.8(KVA):输 出电 流8.5(A):适 用电 机3.7(KW).

网友A:
找一2.2KW电机与原有电机对比(外圆,长度等),怀疑电机配用太小